晒晒我昨天学的。蝉。式焊接法。

楼主(2012-05-22):
昨晚修一块映泰主板触发后听见CPU供电部分MOS管,电容,电感,发出跑气的声音,同时这部分的温度急剧升高,我被吓坏了,立即断电,分析问题所在,这部分有短路,先干管子,涛声依旧,在干电容,还是不行,接下来我把电源IC干了,问题没解决,管子回不会有问题,继续干掉,还是不行,看来得干这三个大家伙了,这三个有点不好搞,好像是水泥的,被我弄破了才干下来好是费劲啊,烙铁功夫不好,加电触发,不热了声音也没有了,从料板折下三个,尝尝我今天刚学的蝉式焊接法,接上后加电触发一路小跑好了,问题解决,用时5小时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3.8

网友:
看完13楼的图片后,我觉得楼主还是别搞维修了,这种焊法会搞死人的!电感还水泥的,我晕!
mey
把电感干下来之后就正常了? 有图有真相··
只看到你不停地干这干那,就没看到你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实在对不住现图片无法上传,中午补上

网友:
蝉式焊接法,什么样的啊。发个图看看

网友:
蝉,禅,意念,超能力。

网友:
跑气的声音应该是电流过大发出的声音 楼主说干掉三个大的应该是三个电感吧  干掉电感就好了这种情况没遇见过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干这行多久了啊?

网友:
重点是什么?蝉式焊接法?在哪里?木找到....求赐教....

网友:
新的焊接发,是不是搭桥的那种啊啊?

网友:
期待诶,是那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这行多久了啊?

小的不才在论坛刚泡20天

网友:
残式焊接法?置之死地而后生?

网友:
昨天太忙今明两天一定上图

网友:
电感坏很少碰到,一般是高低MOS管坏的多,要不就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这就是蝉式焊接法

网友:
你这个你确定可以装到机箱里?????????????????

网友:
还是没看懂,图片更容易点。

网友:
弄到背就就叫蝉了?那飞线出来是不是就飞机了

网友:
你这样维修不要亏死

网友:
真为你感到悲哀!你这个还用装机不?装起主板直接燃烧起来!

网友B:
换三个电感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三个电感就好了吗。

是的不过温度还是有点高,但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