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MS-9638死机求助

楼主(2012-05-22):
MS-9638用半个小时死机,内存很热,其他温度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没明显坏的痕迹,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死机有很多故障啊 先换内存试试吧 服务器内存是专用的吧 必须擦双的才能用 单条不过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一试吧

网友:
早换过内存了,是专用的内存,都带散热片的那种,
一般用半个小时有70,80度,不知道为什内存发烫

网友:
死机是多方面的 只能用替换法 一步一步去测了

网友:
很多硬盘,没法换,再说服务器系统也没法做,主要是内存太热了点,不知道有什么改进方法?大家给提供点思路?

网友:
内存的SPD电压那些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