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维修。内存不过

楼主(2012-05-22):
AMD主板维修内存电压3.3V正常。。跑C1就一直报警。。CPU换过。内存换过。。不行。。现在查那个。。另外此板自动上点。。coms保存无效。4秒能断电。。。内存供电2.63v正常不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 几代内存 电压多少 楼主都测了几个了

网友:
AMD K8M8OOAL........1代内存。我查了。3处正常的。。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点评):
那个条件啊

网友:
这么多问题?板被雷了吧?

网友(点评):
忘了。。放了几个月了

网友:
几代的,单桥还是双桥。
AMD的一般,加热北桥,就可以好了。

网友(点评):
同意,加焊下北桥,AMD主板不过内存,不跑吗,大多是北桥问题

网友A:
大多都是桥问题,加焊桥90%的几率哦。

网友(点评):
南桥。。北桥

网友:
一代内存供电是2.5V,

网友(点评):
184脚2.6V

网友:
你看看电压正常不是2.5v  加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都是桥问题,加焊桥90%的几率哦。

大虾请指教!AMD是CPU直接控制内存,你叫人家去加焊桥呢?而且成功率还高达90 %啊!阁下莫非就是江南七怪中的老大!

网友:
槽..ok     我瞎说的

网友:
你们帮帮看看吧

网友:
好像不是槽问题。。不会2个一起坏吧

网友:
槽旁边的排阻是正常的

网友:
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动通电、我认为是IO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啊。。我倒忘了。。明天我换下试试。谢谢

网友:
加焊北桥  不行的话换IO

网友(点评):
明天我换下试试。谢谢

网友:
AMD的是CPU控制内存的

网友(点评):
cpu我换了一样的。。。内存供电2.63v正常不

网友:
但是AMD内存条件也是桥发出去的啊,桥不发出指令,CPU又怎么收得到信号去控制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都是桥问题,加焊桥90%的几率哦。

北桥,你真可以试试,等你结果哦。

网友:
AMD桥也有控制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