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电容求指教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5-22):
20块钱收了一台三星15液晶,试机,绿灯常亮,无背光;刷MCU症状一样,怀疑高压有问题。仔细观察,发现高压板上一个蓝色电容有开裂迹象,但不知道具体容量,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了。
图一:有破裂迹象

图二:正面特写

图三:所处位置,升压线圈下边

网友(点评):
一般是0.22UF/250v涤纶电容

网友:
今天服务器遭到攻击,看不到图的请留言

网友:
不是写着吗?224电容,0.22uF

网友:
有几张图片看不到

网友:
你去找个其他高压板的电容就可以

网友:
20块钱就收个显示器啊。看来我还是不够黑。前两天收个19的液晶,120收的。高压部分的,就找高压板上的电容代换上就行,大概差不多就行!

网友:
这个电容高压板很常见的,也比较重要的。如果它坏了或虚焊了,和它一起的管子很容易挂。反过来管子挂了一定也要看这个电容好坏,加焊。返修率谁注意谁知道。

网友:
我杂碰不到这么好的事呢

网友:
换个高压板就是了  省事!

网友:
20元收的,,真值,,,

网友:
找个高压部分的   差不多的就行   实在不放心   换个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