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脚位识别巧方法(自己发现的规律)

楼主(2012-05-22):
我自学芯片维修,在识别脚位的时候,只知道老师们说逆时针数,第一脚有识别空,可是发现83627的IO,他有两个识别空,还有些杂牌的主板,在上面也不标示,我很困扰,可是前几天我发现一个规律,而且目前为止,都是正确的(32脚BIOS除外,它的第一脚在中间),规律就是,芯片字体躺着,我们规定字体的左边是“脚”(字的下边),字体右边是“头”,(字的上面),这样的话,芯片的左上角是第一脚,逆时针数!   有不对的地方,老师请指教!

网友:
有几个图片,再发一下!

网友:
这好象有集成IC以来都这样规定.特殊的列外.

网友:
LZ
字体站起来
第一脚就是左下第一个

是否更方便理解

网友:
的确更好!
这种观点倒是可以很容易让人接受!

网友:
我看完了,都快给我整不会了。看芯片第一脚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
ISL6566就不符合你们的规则。不过大多数芯片还是符合的。我也是这么教新手的 ~~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看,除了BIOS之外!不过现在都有标示的

网友:
让各位老师,见笑啦!  看来我是有点班门弄斧!  不过,我用自己的这个方法,可以牢牢记住啦,脚位的识别!在此也感谢四楼的方法,的确更好!  感谢月饼老师,LSL6566的确不一样!

网友:
我也在自学,但这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简单的在主板上就有起始脚标识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 ,,本人太愚昧。

网友:
一般的芯片都有个小圆点。请问用这个原点可以识别脚的顺序吗??请老师指点下。

网友:
两个识别点的有一个有一小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