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ONDA N61GT主板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22):
一片ONDA N61GT主板维修 ,故障现象是有时可以上电亮机,有时不上电,有时上电掉电,感觉故障现象比较怪异,当不能上电时测试主板的+3.3VSB,正常,开关到IO芯片的电压跳变正常,IO到桥的电压也可以正常跳变,但是SL3#始终是低电压,估计是桥差工作条件,测试桥的待机电压正常,32.768晶振也工作正常,那么应该是PWGD_SB不正常,但是没有图纸这个点是不好查的,于是参考ECS MCP51的PWGD_SB产生的电路图 同时在桥周围找,终于找到了, 电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元件代号不一样,测试场管的G极的电压是2.2V而且是轻微的跳变的,估计是场管2N7002性能不良吧,因为这种小的场管的导通电压是2V,设计者是不可能把这个点的电压设计成门槛电压高一点的,而且通过电路分析此点的电压应该是接近+5VSB的,于是直接更换此场管,再次反复上电都正常了, 而且测试此点的电压也是+4.9V,判定此板修复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谢谢分析,学习了。。。。。。。。
3.1

网友:
网速不给力看不到图片,不过这种问题也只有慢慢细心才能修好!顶一个!!

网友A:
直接秒杀 牛逼

网友B:
奇怪,我也看不到图片呀,打X

网友C:
晕了,我这怎么也看不到图呀,不会是网有问题吧

网友D:
此贴分析的多少有点欠佳,总体上来说很错,解决问题了!

网友E:
请问PWGD_SB  是什么电压??

网友:
补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秒杀 牛逼

不是秒杀,搞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也看不到图片呀,打X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再次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贴分析的多少有点欠佳,总体上来说很错,解决问题了!

那里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PWGD_SB  是什么电压??

待机电源好信号,相当于INTLE中的RSMRST#

网友F:
不用搞半天吧,PWRGD_SB一般都是经2个三极管转换而来,位置一般在南桥周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搞半天吧,PWRGD_SB一般都是经2个三极管转换而来,位置一般在南桥周边

刚开始不敢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有时可以正常用10分钟

网友G:
SLPS3#始终为低电平还能有时候能上电,这有点强悍了,还有楼主发的图片再编辑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SLPS3#始终为低电平还能有时候能上电,这有点强悍了,还有楼主发的图片再编辑下啊

你是高手吧

网友H:
图片基本挂完了,看不到,楼主思路挺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片基本挂完了,看不到,楼主思路挺清晰

后面不是补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了,我这怎么也看不到图呀,不会是网有问题吧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I:
这个图片太虚了点啊,看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网站又有谁在攻击啊,要刷新网页好几次才能打开。。。哎,这么可恶的攻击者,搞的我怕怕,这个网站都成为我的家了。。。回不了家那咋办啊

网友:
是的,大哥,最近不太平。

网友J:
请问楼主高手,那个PWGD_SB要怎么样才能产生呢?我是小白。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高手,那个PWGD_SB要怎么样才能产生呢?我是小白。请多指教!

有很多种方式,

网友K:
还是不大看的明白。。看来楼主功力比较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是不大看的明白。。看来楼主功力比较深厚。

多多学习呀

网友:
要的 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图片太虚了点啊,看不清楚。

手机拍的,抱歉

网友L: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支持一下。。。。。。。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M(2012-07-10):
图片都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图片都看不到啊

后面不是补发了吗

网友N:
楼主图片没上完

网友(2012-08-09):
引用 网友N:
楼主图片没上完

在后面呀,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