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技嘉G31不跑码用示波器点时钟晶振跑码亮机

楼主(2012-05-22):
这机全板供电正常,开机复位灯闪 我用示波器触晶振一边能正常跑码后,复位就正常,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就是没有换时钟,南桥加焊过了,现在不知道如何修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有修过的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
晶振一般是给一个电就起震。就像32.768晶振。有的不开机的板子用手摸一下就能开机了!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
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点评):
你说时钟晶振不起振,你就换南桥,这机我决定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