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4720的问题!大家来看看啊!

楼主(2012-05-22):
接到一宏基4720机器,接电源,无待机。插电瞬间有0.01V,马上掉回0V。打开图纸。找到WPC8769,查供电,发现4脚3VDD没电压,

4脚直接到PQ16的4脚。1、2、5、6脚有3.3V电压,这PQ16应该要MAIND这个信号来导通吧.

PQ16的3脚连到PQ26的3脚,PR125一端有12。几V经过PR125没电压了。PQ26的2脚有8。几V的电压。

PQ26的2脚跟PQ25的3脚连通。 PQ25的2脚连到开机芯片WPC8769的17脚

WPC8769的17脚没有电压。我就不明白了,既然P16要MAIND这信号来导通。那就是应该开机就有MAIND这信号。就是说WPC8769的17脚插电就有电压。那为什么会没有呢?  唉,人笨了,到这没想法,求思路,求高手指点下。VDD也应该是插电就有的电压啊。

网友A:
图片看不到

MainON  应该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B:
就算MAINON开机后才有,那4脚的VDD供电开机会有吧。但WPC8769的4脚VDD跟PQ16的4脚相连。PQ16应该需要MANIND这信号来导通吧,PQ16不导通,4脚就不会有电压。那就是说WPC8769的4脚跟VDD也没有电压。这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到

MainON  应该是开机后才有的

这样的话,WPC8769的4脚中跟PQ16的4脚相连。PQ16应该要MAIND这信号来导通吧,不导通,4脚就没3V电压。那WPC8769的4脚VDD也就跟着没电压咯。       VDD不是开机就有的么?

网友C:
既然有图纸,你看下上电时序呗。main电压应该开机后才有,这个本这个设计,会不会待机有像线性稳压块直接变换3伏的供电,当开机后不再使用线性输出改用main on

网友D:
WPC8769的4脚电压是触发后才有的哟,不要在这里钻进死胡同了

网友:
有图纸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WPC8769的4脚电压是触发后才有的哟,不要在这里钻进死胡同了

真的?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哪些啊,  头都弄昏了,没得待机。芯片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图纸,你看下上电时序呗。main电压应该开机后才有,这个本这个设计,会不会待机有像线性稳压块直接变 ...

谢谢。我看看去。

网友:
查错了     时 序

网友:
头都看晕了,不过顶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MAINON开机后才有,那4脚的VDD供电开机会有吧。但WPC8769的4脚VDD跟PQ16的4脚相连。PQ16应该需要MA ...

同意,PC87691 VDD是开机才有的

网友:
哎,好了半天楼主是修没待机   那现在就和MAINON就没的关系吗

网友:
感谢各位,机器终于可以亮了。换了BLOS,   但还有个问题请教啊,为什么他要掉个五六次电,才可以亮,这是为什么啊?现在正准备刷BLOS。

网友:
感谢各位,机器终于可以亮了。换了BLOS,   但还有个问题请教啊,为什么他要掉个五六次电,才可以亮,这是为什么啊?现在正准备刷BLOS。 还有别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