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但点着不定时黑屏 还能听见里面的声音 求解 在线等!

楼主(2012-05-22):
E40 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进系统测试 找个电影放着 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黑屏 还能听见电影的声音 把盖扣上在周开又会亮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哪位高手告诉下..

网友:
黑屏时外接试试

网友:
背光是受EC控制的,但一般不是EC问题,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A:
如果是LED屏,则屏上有5v转25V的屏供电,你查一下是否这个电压不稳,如果不稳,把供电保险去了,把屏上5V的USB摄相头5V直接拉过去。

网友B:
是不是 睡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LED屏,则屏上有5v转25V的屏供电,你查一下是否这个电压不稳,如果不稳,把供电保险去了,把屏上5V的 ...

这本有时候就自动 休眠 在系统把自动休眠关了  可有时候还是自动休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睡眠了

休眠 应该听不到里面的声音啊 我拿磁铁在开关附近 来回吸 一会黑 又一会亮的 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要是有屏的话可以直接换块上去试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眠 应该听不到里面的声音啊 我拿磁铁在开关附近 来回吸 一会黑 又一会亮的 怎么回事啊

笔记本上有和磁相关的开关管,应该是它性能不良,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