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电源中TL494供电原理

楼主(2012-05-22):
请教AT电源中在开关管还没有工作之前TL494的12脚的供电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副电源提供的,也叫待机电源。

网友(点评):
兄弟,就别显眼了

网友B:
启动时次级电压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时次级电压产生

是TL494先工作呢还是次级先工作呢?如果是TL494要先工作了次级才工作,那它的供电从何来?

网友C:
一个题外话,最右边那个线圈原级正极有两个电容,咋工作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题外话,最右边那个线圈原级正极有两个电容,咋工作的呢

哪个电容,说电容的编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个电容,说电容的编号.

C9.C10,两个电容中间接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电源提供的,也叫待机电源。

OMG。是我看错标题了。。。早期的AT是没有副电源的。

网友:
两个开关管BC间有启动电阻,先自激工作,建立494工作电压,后稳压.

网友(点评):
谢谢,现在TL49412脚只有3.6V左右,取下TL494仍然不变,说明TL494没有工作。查494的外围(整流二极管和电容都没有问题),会是哪儿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C9.C10,两个电容中间接的线

那是变压器的初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