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板载网卡进系统死机,拆下板载网卡LOGO无限重启

楼主(2012-05-22):
  我这有块富士康G31MXP主板维修,以前遇到一块也是这问题。没有解决,今天又遇到这个问题了

这块板本来是没有CPU复位,不跑码。换南桥后好了,但是进系统死机(在XP走条画面):经过检查出现2个问题

一:关掉板载网卡进系统能正常使用,各功能正常。

网卡是RTL8111B的,本来以为网卡坏了,就换了个新的还是进系统死机。又从一个测试能上网的板子上拆下一
个换上后还是不行。说明网卡肯定是好的。

二:拆下RTL8111B不装就会出现:显示LOGO画面后重启,一直那样循环。但是如果进BIOS的话能进去BIOS。就不会重启。
从bios里把板载网卡关掉就不会重启。进系统各功能都正常。

可以排除网卡和南桥。因为都换过两次!BIOS也刷过。从同样的板子上读出来的肯定没问题!
时钟100MHZ也查过。波形正常!

因为是售后的板子必须要修好,上次那块也是同样的问题都没修好。
今天又遇到这问题了!

请各位高手出来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那个八脚的型号为93c4bwp芯片也换了
是从同型号板子上拆下来换的。
还是不行啊。

求高手,求指教!

网友:
找一个一模一样的网卡芯片装上试试, 有的板子检测不到就会重启

网友:
会不会是网卡的检测三极管坏了

网友:
同病相连,LZ

网友A:
  能进BIOS吗?上次修的一个主板也是无限重启  但是可以进BIOS    进去把网卡关了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BIOS吗?上次修的一个主板也是无限重启  但是可以进BIOS    进去把网卡关了都好了!

能进。关了就正常,我上面说过了。关了就正常,关键是售后的板子,不能外加网卡。非要修好。。

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