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6PM3-RL 不触发桥供电1117中间脚对地0欧

楼主(2012-05-22):
梅捷SY-N6PM3-RL 不触发桥供电1117中间脚对地为0欧。以为桥坏了。拿下桥来。还是对地为0欧。拿下网卡。一样。贴片电容全量了一遍。对地为0的都拿开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求解。
不触发

网友:
1117 有没有替换过

网友:
把1117都拿下来了。一样的。我把1117供到桥那边的电路切断了。确定是网卡这边的问题。但不知道那里还会短路。求电路图。

网友:
我补充一下。。这块板是被雷打过之后坏的。。。

网友:
看你说的够 费劲的了。没必要钻牛角尖的修吧?已经知道是雷劈的了,不触发,直接拆网卡下来。如果亮机了,要求客户加个独立网卡就搞定。如果还是不触发,直接建议客户换板就行了。

网友:
直接搞掉网卡芯片,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IO取下来试下看看还短不啊!

网友:
IO早就拿下来了一样...最后放弃了.丢客人换板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