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菜鸟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22):
不知道有没有同问题的遭遇者.当我在清理系统的时候.重新启动发现桌面上的所有图标都木有了只有下面的任务栏系统是好的.就是桌面上的所有图标都消失了.我用360整了一下还是不行.高手们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A:
重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B:
没遇到过,只遇到过只有桌面,什么也没有的

网友:
在桌面上点右键 查看 中的显示桌面打钩 试一下了

网友C:
我是来看菜鸟的
用360出现这个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想多挣钱就给客户装360

网友:
这个 问题 可以有   你可以再装一次系统赚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个系统就好了

我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但有没有回复的办法啊.能避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  运行 C:\WINDOWS\explorer.exe

试过了诶但还是不行的哦.有反应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菜鸟的
用360出现这个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想多挣钱就给客户装360

我就是用360搞出的问题.一时半会儿没了主意.能不能避免装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只遇到过只有桌面,什么也没有的

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怨你自己学艺不精啊就给人家搞去了.

网友:
2楼+1桌面和我的电脑里属性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