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is7主板维修 触发掉电,可强制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2-05-22):
这块主板维修,触发掉电,可再次触发,测atx插口对地阻值正常,主板上各路电压基本电压,强制开机CPU电压正常,不掉电,CPU迅速温升.
测南桥PCI AD线正常, 北桥为82865PE,内存假负载测得AD线,多根对地短路,其余对地56,有两根不通;用AGP假负载测得有两个不通,是不是可以判断北桥挂

网友:
你这属于欠压保护了,CPU供电 EN信号由南桥发出,可能是北桥与南桥通讯故障,导致南桥EN信号不稳定,先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用假负载测AD线多个对地短路,加焊有用吗?

网友:
做北桥吧,   华硕M2N68-AM也是掉电  做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