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 M LX开机没复位

楼主(2012-05-22):
P5G41T M LX开机没复位换了IO隔壁的822电阻可以正常使用,不过进BIOSCPU温度那里5V有异常5V哪项显示红色,5V电压变成6.528V,请问这样正常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来、、、

网友:
用着没别的问题,就正常

网友:
应该是5V这条线的元器件工作不是很正常了吧,查下!!

网友:
这个电压超出了芯片设定的标准电压值,所以出现了红色字,警告了,应查找问题所在。

网友:
一般正常的话都不会出现红色的。肯定会有什么原因才会有的。你仔细查下

网友:
测下5V不就知道了 ,,这么麻烦。

网友:
正常使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