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y330 屏幕不亮

楼主(2012-05-22):
用电源屏幕不亮,用电池屏幕亮,外接都亮。
查没有高压板开启信号,屏供电也没有

开启信号是ec 发出来的,所以新定了一个装上,之后彻底不亮了。

然后又发现屏供电根本就没有,再看屏供电是u8 出来的
u8 有3.3v
但是没有panel_power_on

然后再追查,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我是不是该考虑换显卡了?

网友:
电源头那边的保护隔离是否正常啊?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是問有适配器时,保护隔离,公共点,待机电压都且能够触发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机器拿来时候跟好的一样,外接都能进系统,就是屏幕不亮。

你用电池屏幕亮,没花屏吗?跑3D MARK都正常?若然这样,我觉得显卡应该没问题,我的愚见

显卡坑定没问题啦

网友:
没遇到,支持和学习!

网友:
用电源时主供电正常不?

网友:
机器插外接完全正常,就是屏线装跟没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池屏幕亮,没花屏吗?跑3D MARK都正常?若然这样,我觉得显卡应该没问题,我的愚见

我也想是这么个问题

网友:
屏幕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没故障哦!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邪,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是换了EC后用电池也不亮了吗?换回原来的EC再看看,如果和原来一样的,考虑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弄好了没

网友:
这个问题太奇怪了,你查查ACOK信号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