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电源问题

楼主(2012-05-22):
手上有个鑫谷劲翔370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风扇不转(电源风扇接12V试了的是好的),无论怎么玩游戏运行大型程序,风扇都应该转的,但是就是不转,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温控电路或者温控器异常引起的吧?查一下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探温头坏了,是不是这样表现

会的,实在不会修,就直接接在12V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实在不会修,就直接接在12V上吧

会不会有影响,温控是不是有芯片控制的

网友C:
直接接上方便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上方便省事

还是想根本性解决问题啊

网友:
楼主没必要了,直接接在12V上吧,这样风力也大,电源散热也好,那个温控头我觉得是没必要接的。我以前修的电源有温控的一律都改成直接接12V。

网友:
如果有温控电路能修好就修 ,修不好改到12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