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HA03-GT3L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22):
型号:捷波HA03-GT3L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从一个网吧拿了两片捷波HA03-GT3L主板回来修,一片是自动上电的强行关机关不了的,换IO好了,另一片就是今天主角。
主板拿到手故障还原、外观检查、测短路之类的废话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晓得的。
插上电源不按开关时诊断卡的灯闪一下又灭了,按下开关不触发。
测电COMS电池有3.07V(如图1
CMOS跳帽(VCCRTC)也有3.02V,(如图2)
测南桥的25M时钟也有完美的正弦波,(如图3)
测待机电压PCI A14也有3.3V(如图4)
测开关有5V电压,按下开关测IO F71863FG80脚下PWSIN有高低高的跳变,IO81PWSOUT一直都是3.3V,没有跳变。测一下IO68脚待机供电有3.33V(如图5)
既然IO的待机电压都正常了,按下开关后也收到了PWSIN信号,但是还不发出PWSOUT给南桥,估计是IO坏得多,于是找了一个全新的IO来换上去,结果涛声依旧..我晕,难道新的IO也有坏的,于是从刚刚修好的那片一样的主板上拆个IO过来试,这个IO百分百是好的了.结果还是不触发.
于是怀着侥幸的心理压南桥试一下,还是无果。偶尔用手摸到IO边上的小贴片元件,自动触发了,但不断的自动重启。心想是不是刚刚摸到电元件有问题呢?断电用万用表测刚刚手摸到的IO周边小元件,发现均没问题。
此时思路中断,也没有此主板的图纸
仔细想:IO是好的,IO3VSB供电也正常,也收到按开关的PWSIN信号,就是不发出PWSOUT给南桥,应该还是IO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于是打开F71863FGPDF文档,查找IO的工作条件,发现这个IO除了68脚需要3VSB以外,86脚还需要3V VBAT。(如图6
于是测量,此板的86脚发现只有0.48V(如图7)
对比另一片一样的好板发现,不插ATX电源时好主板的IO86脚有3.03V,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于是断开ATX电源,CMOS电池附近找一个3V电压飞线到IO86脚相连的电阻(如图8)
再插ATX电源时,诊断卡不再会一闪而灭了。再次按开关,顺利触发了.(如图9)
最近生意不好,修的主板不多,多数是一些小问题的,今天修到一片比较特别的,就写个贴,写得不好欢迎指正,不要拍砖噢!呵呵

网友:
稳定性不用担心的,因为86脚的VBAT从词义上知道就是电池过来的电压,电压低电流小,直接飞线不会引起不稳定的,所以飞线能搞定的就没必要去跑线了,毕竟修一片主板才几十块,没有那么工夫去搞。

网友:
终于能看懂一点了,不知道3V飞线到86引脚的电阻,连接电阻后到86脚还有3V吗?电阻串联不是降压分压作用吗?新手求指点。。

网友:
学习喽.下次也记得测测这个VBAT脚

网友:
高手
很好的思路,我要学习修主板!呵呵!

网友:
好精典的例子

网友:
羡慕啊   兄弟 ..我想修   但现在还无从下手..   先顶个

网友:
不错,LZ够细心的!功底也不错

网友:
哈哈好给力啊哈哈

网友:
为什么不跑线,把86脚的原线路修出来啊!看是否断线或某元件损坏?这样用不稳定吧...?

网友:
我好喜欢这个悍马系列的板 做工就是不一样。分量好重的。。

捷波 不乍嘀,只能说

网友:
飞线也可以

网友:
高啊  , 哥们   你不怕不稳定吗

网友:
修板的思路清晰,描述的图片文字也给力!!好评!!

网友:
非常的给力呀

网友:
真的很靠谱!

网友:
嘿 手上正好有快问题一样的板子。一会试试!

网友:
技术过硬 。。新人学习的好案例,,,辛苦 支持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案例,I/O的供电中还有一个来自电池!

网友:
现在不太愿意花时间修台式的主板了,新的也不贵....收多了人家说是黑店,花大半天时间修划不来

补充内容 (2012-5-28 23:1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俺也修了几年板,只是现在已经不把维修看成目标了!!能收150元,那你们那还有市场,我这修板很少过百!!!  在我这修板已经不赚钱了,所以有坏的大多直接换.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4.0

网友:
我是没技术,在我这修板比换板赚的多了,像楼主这板子修一下我这边收个100-150没问题,毕竟比换新板便宜一半

网友:
哥们,什么叫技术,什么叫维修;技术不到家,不要说这种消积的话

网友:
好嘛!不过飞线有点不太妥了,呵呵

网友:
很多主要都有一个电池引过来的  竟然这个出问题了 也会不触发啊

好像月饼大叔没提到这个触发条件吧

网友A:
冯哥,修好了啊。技术很牛X的哦。我最近很多板都维修不好,不懂理论不好查问题啊。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啊!能不能把那个IO的PDF分享一下!

网友:
还以为只作检测电池电压用

网友:
我的示波器是2430块买的,普源DS1102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冯哥,修好了啊。技术很牛X的哦。我最近很多板都维修不好,不懂理论不好查问题啊。

你的经验比较丰富啊!

网友B:
基地的学员就是不一样,修板还讲究个缺电压,市场上很多主板维修员都不懂这个,我也很喜欢看着图修板,修起来很带劲,就是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脱离看图修板的层次!

网友:
有条有理,有文有图,功底深厚,让看的人一下就明白的。谢谢楼主,希望有好经验,多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地的学员就是不一样,修板还讲究个缺电压,市场上很多主板维修员都不懂这个,我也很喜欢看着图修板,修起 ...

修主板我一般都不需要图纸,只有一些难修一点的才要查图纸,修笔记本我一般都要看图纸才行!

网友:
不错。LZ说的很详细啊。、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贴、

网友:
这样搞容易不稳定饿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谢谢

踏雪无痕555 -1 严禁灌水

网友:
真的假的啊

踏雪无痕555 -1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光修机子是不行了,一天能修几台啊,要多元化发展啊
不过楼主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买精拓配件的网店站内短信给我吗?前一阵给一块V星P43主板换IO,F71872FG,找到一家,看店里价格是15块,确定有货后对方发链接价格变成25了,没办法催得紧,只好拍下。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以前修过一片联想的主板也是不触发,电池给IO供电电阻损坏,更换后主板点亮了。

网友:
修多了一般是先修好再找思路的

网友:
我想说的是:楼主焊的I/O芯片不错,应是“吃过夜粥”! 呵呵呵

网友:
楼主修主板还这心细 现在换还钱多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的思路好清晰,而且关键测试点还给了图,让我们这些新手看的很明白,就是楼主摸到原件触发的时候,有点巧合了 要是没触发的话 估计好要苦恼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