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SE 主板不触发(加焊南桥搞定!)

楼主(2012-05-22):
ASUS P5QL-SE 主板维修不触发
开机跳线有3V,CMOS跳线有3.3V  待机3.3V正常,短路PS-ON后无反应,用表笔触碰32.768K引脚后主板工作。代换32.768和谐振电容无效。无法继续。。困惑中

网友:
看下晶振外围有没有相连的小元件,如果有打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外围就两个谐振电容到南桥,没啥元件可测的

网友:
碰晶振可以触发跑码,换过晶振和协振电容不行,考虑下南桥,测一下南桥阻值正不正常,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
那就是试试南桥呗

网友:
虽然触碰晶振可触发,但诊断卡也不跑码,CPU有温度。准备测试下IO工作条件。

网友:
IO型号:W83627DHG
按下开机键后
68脚 3V -> 0V 跳变
67脚 0V -> 3V 跳变
73脚 0V(slp3#)南桥没有返回信号,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先加焊下只能。

网友:
加焊完南桥,OK
能触发顺利跑码

网友A:
电路知识强啊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知识强啊 佩服

我觉得这是维修的基础,如果这个都没掌握就去修板的话,这是对客户一种不负责的表现

网友B:
测下南桥附近的1117管,一般阻值180左右,如果阻值太低,就不用考虑什么了,南桥肯定挂了,如果太高说明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南桥附近的1117管,一般阻值180左右,如果阻值太低,就不用考虑什么了,南桥肯定挂了,如果太高说明断 ...

学习了!  哈哈

网友:
跟我G31主板故障差不多

网友:
电路基础厉害啊,佩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