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的显卡还能修吗

楼主(2012-05-22):
在废品收购站买了一张显卡,昂达HD 3650 256M ,花了10元,拿回来测试正常,用了2天出问题了,现在是开机显示1分钟左右就没有显示,没有花屏现象。显卡外光还是很漂亮,成色不错,没有掉件,生锈。

网友:
楼主要不是专业维修的建议还是找个维修的地方让别人帮你吧。。。。

网友:
把显卡重值看行不行。。。

网友:
可以修,不过你修不来

网友:
来个图看看吧

网友:
BGA重植一下吧

网友:
能这么问 估计你修不来

网友:
能修!你做得了吗?

网友:
找人修修吧!@花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做BGA,别忘了换风扇。

网友:
可以修,不过1估计你没工具,2等你学会怎么修时次显卡又该进废品收购站了

网友:
你能保证供电是正常的 重新加焊或重新植珠GPU芯片还是有希望修好的 怕的是显存坏了 那可就完了

网友:
如果有DVI口的话最好找个转接口试试正不正常!不正常那很有可能是GPU了

网友:
BGA直接加焊一下。不行就重新做过

网友:
加焊应该可以好的,就是发热就虚焊了。加焊不行就要重植了

网友:
换个DVI口试试

网友:
应该是GUP的问题 不过A卡的核心上BGA的话容易挂.

网友:
也有可能是核心的散热没有做好 核心过热的话也会黑屏

网友:
LZ如果你会修的话是可以修得好的,就看你的水平了,如果不会那给别人帮修咯

网友:
显卡能亮过一会黑屏先看看散热问题。。。散热没有问题那你就做一下BGA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