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P53Q主板不过内存,跑码显示1d

楼主(2012-05-22):
     客户送来一块华硕主板,说开机无显示,风扇有转,屏幕不显示。用万用表先测量主板各个电压点,都没有短路,插电源上电数码卡跑1d(应该是乱码显示),把内存插上数码卡跑一样的1d,确定主板不过内存,把故障缩小在内存部分。仔细检查内存插槽,没有PIN脚坏的。判定外观没有问题。应该是线路或供电的问题。第1.查内存的主供电电压1.8v有输出1.76v可以说正常。第2.查北桥芯片的几个供电电压,发现1.05v电压偏低输出才0.70v,检查这个供电电路,测得是一个7120型号的8脚供电芯片坏(有输入电压进去,芯片输出电压低)没有对地短路,可以判定是芯片的问题,更换型号一样的芯片后1.05v输出正常了。上内存开机,报警响,数码卡显示d3 d5还是不过内存。故障还没有完全解决,郁闷!歇10分钟,继续修。我仔细看看内存槽的引脚定义:第1.先查各个槽的时钟信号,量对地阻值都正常,第2.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的阻值100多根(也多正常),第3.上电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119 120两脚的输出电压值正常是3.20v左右,测量120脚输出是3.88v,停!问题应该出在这里。跑线路查与这个信号相连的元件,找出来是一个与它相连的三极管烧坏了。更换三极管,上电开机显示ASUS画面OK.维修找到好辛苦呀。不过,修好了还是挺开心。

网友:
额。。。。。那个 120脚是什么 信号?  是REF?

网友:
看过了          好仔细

网友:
120脚定义是SCL信号线,与时钟芯片,南桥相连。

网友:
完全文章。有些看不懂。没上图么。

网友A:
楼主很细心,测量120脚输出是3.88v。这里啥问题不明白。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测量120脚输出是3.88v。这里啥问题不明白。新手

这是系统管理总线,一般由南桥发出,电压正常为3.3V,时钟,IO,PCI-E都与之相连

网友:
我还能看懂,要是楼主照俩相片,截两张电路图,好好修饰下,这过程肯定能加精...

网友:
不好意思,当时没有相机。所以没有图片。不过,我相信同仁们多可以理解。

网友:
纯文字描述,不错!不过要是加些图片,测试结果!再说的更详细些那会更好!

网友:
不错,但是说的要是能更详细就好了

网友:
好的,以后我会准备好相机,把图片也一起发上。

网友:
119   120   238   7  这些脚位是关键

网友:
要是配上图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