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怪问题

楼主(2012-05-22):
飞利浦hwc7190a顾客拿来不加电,拆开后测电源板发现保险大电容开关管都坏了。更换(开关管原型号是p7k80zfp找不到原型号我用bn80c上的)后加点试指示灯亮了出现无信号输入指示灯由蓝变绿。但加上信号指示灯由绿变蓝就马上灭了。再试还是一样,不只是哪还有问题。请大侠们帮帮我吧。

网友:
楼主描述不够详细,你必须先确定这种故障是电源板带载不够,原件性能不良导致的,还是驱动板短路导致的,先用通用板代换一下,确定好了再修。

网友A:
如果是雷击损坏的显示器,除维修电源板外,还要检修驱动板接口电路。

网友B:
整流桥呢 应该也坏了 仔细在检查一下吧

网友:
但是电源板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电压是一样的
不插信号线可以显示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雷击损坏的显示器,除维修电源板外,还要检修驱动板接口电路。

不是雷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呢 应该也坏了 仔细在检查一下吧

整流桥坏了 还可以加电显示无信号

网友:
灭了之后5V,12V正常不?或者人为打开高压测试电源负载

网友:
改个通用的电源板看看

网友:
问题已解决。在同行那找了一块一样的装上试好了。由于顾客急我也没往下修,直接换版。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造成的,可能你的板没有修到位

网友:
我的推断是电源板负载差,还有可能是电源IC问题

网友:
同意电源板电压不稳定或者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