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急

楼主(2012-05-22):
我前二天接了一台机子!亮一下就灭!拆开看下是 5707烧了!换了二个5707谁 知道试机是好的。把外壳装好就不行了!然后我把 外壳拆开再试又是好的!多试几次谁知道按键开关失控,到现在一直没搞好!高压跟电源板测过是好的。驱动板出了问题可是查不出来啊!急啊!~~~~~~~
显示器

网友:
找个通用的换上嘛!

网友:
是不是按键的线装外壳时接触到背光或者铁皮什么的,仔细查查!

网友:
看看是否漏电 绝缘没做好

网友:
哥们你不说,拆开能好?只是开关失控,你把开关搞好了没呢

网友:
买个板子换了 不就行了

网友:
把板底做一下绝缘,然后再看看...

网友:
估计是有没装好的,注意有没卡到线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 碰到铁皮等导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