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C466M不能重启

楼主(2012-05-22):
今天接到客户拿过来C466M笔记本,说是雷击过,拆开看,有人修过了,南桥没有了,而且掉了一个点。耐着性子把点补好后,焊上了HBM,开机居然亮了!欣喜若狂!进BIOS改一下设置,保存重启...问题来了,只要是重启就黑屏(背光亮着),三键可以重新启动,也可以进系统,能关机,但是只要是点重启,就死在“正在关机..."那里。然后按三键仍然可以重新启动进系统。换过南桥,刷过BIOS,现在打算换EC芯片KB926QF  B1,特来请教师兄可行否?

网友:
KB926QF
这个EC容易坏。
换个试试撒
南桥都换了怕什么
实在不行就给客服说撒
这个又不影响使用

网友:
确保系统没问题的情况下 再换EC吧

网友:
系统  内存啊  EC也有可能啊

网友:
报告师兄:换了个EC芯片,还是照旧。于是我判断还是南桥的问题。因为以前也有过换南桥后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比如前天搞的宏基4710ZG,进水了,南桥下面严重腐蚀,于是换南桥开机了,但是总是报“PCI总线上的设备有冲突”,刷BIOS未果,无奈,只得换回他原来的南桥就好了。还有一回,惠普CQ40换EC芯片KB926QF  D3(好像是这个型号,是原型号代换的)无线网卡没法用,开关总是关着,从料板上摘一个换上就好了,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是同型号的芯片,换了就不行,就非得用原来的呢?

由于南桥下面掉点,不修了,补点头疼,再说报价也不高,动力不足。告诉他换板子吧,600多块

网友(2012-06-22):
机器故障太多呀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南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