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前置音频跳线如何改成普通主板的音频插头这个帖子图很完整

楼主(2012-05-22):
这是一台惠普品牌机的前置面板音频,因为无法插到现在的主板上,并且没有任何标识,所以很头疼,因此就有了一个想法,
把图中的地10图(7图、8图、9图)的接口改成11图的接口。
下面的手工图就是上面照片的线序。

上个帖子也是我发的,这次多了一个图,绝对不是灌水啊,我只是急于求解啊

网友:
想法很好。。。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
我以前改过,你要用万用表一根一根的量,先分清哪根线是USB的,哪一根是音频的,还一根就好像是以前光驱上直接插到主板上的那种,那根可以不用,楼主主要用的是音频线,测一下要用的5根音频线的,现在的主板音频接口都支持AC97和HD模式。

网友(2014-01-08):
联想的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