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2-05-22):
我的电脑启动后忽然之间蓝屏而且在显示器上会有很多的英文字母字母办?求帮助。

网友:
检查内存。。。

网友:
你能问的专业些么?   启动到哪里蓝屏了?有内存就检查下内存!   没内存就插拔下~装系统吧。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我也曾遇着过。

网友:
具体看蓝屏代码来判断问题

网友:
插拔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看代码,查百度

网友:
蓝屏有代码没。  没有的话  检查显卡吧。

网友:
换条内存呗 , 要不就换个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