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路风扇不转

楼主(2012-05-22):
电源短路绿线后{吱}响一下风扇不转是那问题求高手求解

网友:
待机5V和绿线电压正常

网友:
查后级输出复合二极管和电容,如没有发现就查负压和反馈

网友:
电容全换  还是不行 有个大个的线圈都糊了我换了个同大小的  你说的负压怎么查

网友:
电源保护了,仔细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还有变压器的线头是否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