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clv-ds2进BIOS不认硬盘

楼主(2012-05-22):
华硕nclv-ds2   服务器。进bios不认硬盘。如果认的话怎么装xp系统啊??

网友:
有光驱的话就用光盘吧。
或者用U盘启动进PE安装吧。

网友:
进PE能进。。关键是检测不到硬盘啊。光驱没有。现在客户已经搬走了。怀疑是硬盘坏了。

网友:
用现在最流行的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