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M170E01屏半边花,半边正常。

楼主(2012-05-22):
今天遇到一个组装17显示器,左边正常,右边花屏,感觉有点郁闷。打开机器,擦了一下屏线,无果。接套件还是一样。坏了,屏问题。拆开屏查接口电路,没问题。仔细检查主芯片及周遍元件,没有坏的元件,也没有虚焊。最后只有查屏板与屏的连接处,发现在左上脚有两个排阻AR603 AR604阻值异常,不管怎么说先换了,再点屏,呵呵,好了。屏板型号 LM170E01-G5 。其排阻一边连接到主芯片,别一边连到屏玻璃接口处。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学习其实屏故障很多还是可以手工维修的

网友:
其实知道液晶屏显示图像所需条件就好搞了

网友:
很多时候测阻值很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