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个15液晶 保险是用根电线连上的

楼主(2012-05-22):
现在液晶价格可能 太底了 连保险也用不起了 用根电线接上了 接触还不好 有震动 就会动 屏幕 一黑一黑的 我还去找驱动板的问题了
问题
驱动
屏幕

网友:
现在液晶价格可能 太底了 连保险也用不起了 用根电线接上了 接触还不好 有震动 就会动 屏幕 一黑一黑的 我还去找驱动板的问题了 ;楼主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没图没好看的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才知真相。

网友:
保险至少是应当有的吧,,,

网友:
对啊 什么显示器啊 拿图来 保险又没几个钱 而且是安全必须的 就是买的通用的电源板上都有

网友:
那一家的显示器 做工这么差?

网友:
把它贴出来以后不卖他的显示器哈

网友:
是啊,让大家见见,以后不卖这种显示器了,让这样的厂商也知道下网络的力量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保险也好似熔断丝

网友:
不是吧 这样也行嘛

网友:
估计楼主的意思,就是修显示器价格太低了。 所以保险也不用了,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