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无线路由的来。。

楼主(2012-05-22):
我用的是D-LINK600无线路。。楼上又在这个D-LINK路由上接了个腾达的无线路由。。不知道为什么网页打不开。。QQ能上。。网页一会打开。。一会打不开。。换了个D-LINK无线路由还是不知道。。

会不会是网通的问题。。明天发个TP的无线试试。。

次路由是又一个网段的。。和主不是一个网段。。我是想两个无线都能用。。

网友:
主路由上设置DHCP  次路由关闭DHCP

网友(点评):
关闭DHCP服务器是拿路由当交换器用的时候才关闭

网友:
你的电脑系统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设置一下  网络地址..   改成自由获取网络地址.   我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如果次路由把你的给他的网线插他的LAN口,就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就是不插那个路由也是一样的。。

从主路由的LAN到次路由的LAN  做WDS 就可以  桥接的话必须是同型号的才可以 ,不同型号的我还没做成功过  有线连接的话,不同型号的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号段限制吧,建议手动DNS

网友:
网段的问题,手动设下网段就可以

网友C:
两个路由不能够一起用的,可以一个路由一个交换机一起用的,你如果想用无线的话就把路由器放到下面直接用无线,如果你还想再楼上用有线的话就直接用个交换机从下面扯到上面连到交换机上就行了,路由连路由不行的。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路由连路由绝对没问题,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主路由的LAN到次路由的LAN  做WDS 就可以  桥接的话必须是同型号的才可以 ,不同型号的我还没做成功过  ...

tp-740n 桥接 巴法络 WCR-GN 成功过,不过大概1个半小时就会中断连接一次后又恢复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两个路由互换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路由不能够一起用的,可以一个路由一个交换机一起用的,你如果想用无线的话就把路由器放到下面直接用无 ...

两个路由是能用的。。看你会不会弄了。。我这都用这。。就是网通封我的路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主路由的LAN到次路由的LAN  做WDS 就可以  桥接的话必须是同型号的才可以 ,不同型号的我还没做成功过  ...

怎么桥接那。。在那配置。。是电脑上还是路由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桥接那。。在那配置。。是电脑上还是路由器上。。

路由上设置的 路由上无线设置里 有个WDS  你看下

网友:
路由器的win口的地址改一下

网友:
看来一会要用同型号的路由才能WDS呀

网友:
很明显两个路由IP冲突了  因为D-Link 和腾达的都是 默认0网段的   如果你要两个无线路由实现同时使用就必须将次路由改LAN的IP地址 例:腾达为主 D-Link为次  就将次的LAN地址改为192.168.0.254 两个路由必须为同一网段  并且把次路由的DHCP关了  这样接就没问题了  普通路由加接无线路由都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
路由应该分成两层,后面的路由接前面的路由交换口,后面的路由改IP不能跟前面的路由同一个IP段。
觉得麻烦就买个一样的无线路由开启桥接。

网友:
可能是DNS服务器设置的有问题,手工设置一下。

网友(2013-06-16):
能上QQ打不开网页一般是DNS的问题

网友(2013-07-17):
你到底是设置两个网段还是一个网段?上不了网,理由里dns设置好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DNS问题吧 还有的路由器本身带这种限制(举例说明企业级,因为不确定所以不排除,并且企业级不一定很贵的)

网友:
设置一下次路由的WAN口网段,要设置成静态的,

网友:
切,可以用的,设置方法不对而已。

网友:
我没看懂你是有线连接还是无线连接 如果是有线连接那么 次路由 要接wan口 改动态ip 次路由ip段要改掉 如果是无线连接 那么次路由 也要改ip 不过不用改段 只要不和主路由一样就行 然后开启无线的wds 关dhcp 就行了不过无线桥接前提就是要信号好 一般信号至少要30以上连接才正常 不然只能开q 开网页都会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