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不能引导

楼主(2012-05-22):
芯片组是 ich8+独立显卡板,使用u盘在bios可以认到,使用u盘启动,u盘的读写灯一直闪说明正在读,就是无法进入pe,屏幕的左上角一个横杠一直闪,先刷了bios ,无果,换南桥还是一样,光驱也不能引导,求大侠们指点一下,小弟有个猜想外设会不会造成这样??
芯片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裸板测示吧 实在不行 用网克试试了

网友:
换个硬盘或者南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助,机器已经解决,更换cpu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