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2):
我是靠自学的新手。有个问题请教,看打复位电路,书上说到,PCI有复位而CPU无复位的时候,有一步是检测内存供电。请问:CPU的复位关内存供电什么事?CPU的复位不是南桥经北桥给CPU的吗?我新手,这个问题百度了,也在网站论坛搜了。没搜到,来这里问问。。

网友:
我也是自学的,我理解是这样的: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是指所有的供电,时钟是指所有的时钟。供电时钟正常了才出各项复位。所以如果内存供电不正常的话,复位绝对是不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上哦。没你提醒。我可真丫忽略了这个哦。。。。。。

网友:
有没有复位你先要看内存供电北桥供电那些电压正常吗?不正常的话也会引起没有复位的

网友:
也就是说。复位是要等到所有供电时钟正常后才出来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