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插电自动开机 不跑码 跪求帮助

楼主(2012-05-22):
联想B450集成显卡的,插电自动开机 不跑码 电流到0.6,cmos电池有电,主板有5v,3.3v 1.8v,1.6v 1.08v,1.05v,和1.07v 那个电压不正常啊?内存和CPU都换过没变化。板号LA14 纬创的

补充内容 (2013-4-4 11:57):
冲刷BIOS问题解决。

网友:
按照查线路流程查一下,电压查了正常就查信号,比如复位,PG信号,像这种电流上了0.6的应是数据线路有问题,查一下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

网友:
我这有一块一样现象的板!不会修呀

网友:
联想的好多都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电流是怎么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