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卡

楼主(2012-05-22):
一雷击ASUS F8VR :症状是系统下没有网卡硬件,但是插上网线网卡即出现,并且可以正常上网,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了两个系统+一个PE测试还是老样子,刷了bios、 更换网卡芯片还是一样,不敢确定是不是南桥问题啊,虽然可以用但还是存在问题的,求高手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点评):
HP的上网本就是这样的 ,害我整了半天 ,是正常的 。

网友:
查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还有一个神奇的网卡,正常插在电脑上,只要一接网线正常关机关机后----自动重启--,不接网线没事

网友(点评):
是不是网络唤醒打开了

网友:
我一思路是插网线与不插网线有什么不同,于是把网桥连网卡一端断开,该死的网卡还是不出来,网卡能正常工作是不是说工作条件都具备了呢

网友:
正常的,很多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或许是我见识太少啦,还真有人AUSU机器上遇到这情况啊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247969

据说是网卡省电模式~~

网友:
可以上网就应该是正常的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的第一次看过。我只遇到过网卡一通电就有灯亮。没有插网线的前提下。结果插网线可以上网。还是学习楼主的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