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19寸飞利浦液晶显示,修显示我是个菜鸟.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2-05-22):
电源板坏了,烧了几个电阻,二极管,其它换上,只是MOS管07N65GX和取样0.39欧电阻没有,手上只有15寸液晶的电源板分别可拆5N60和0.68欧电阻,那么它们俩个元件能代换?

07N65是7A.650V
5N60是5A600V
这里分析是耐压不够,没有办法手上没有跟大的,现在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接近,,可以

网友:
0.39都好找,接近就好了

网友:
开关管会比以前热

网友:
场管可以换上,但0.39与0.68相差太大,不能换

网友:
场管可以用, 有些液晶用3N60的都有。

网友:
可以代换,开关管都通用的

网友:
场管都是参数高的代换参数低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所以不敢换下去,耐压低管子用不久会烧

网友:
场管可以代换的,一般开关电源的场管都能相互代换,虽然说要高压代低压,但600V耐压够了,其它还要注意看下功率。但那个电阻差别太大,最好不要代换,反馈电压过高引起保护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