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1M 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12-05-22):
客户送来的一台方正 R430

I5 450M的CPU  M55的芯片组

花屏,后报价做显卡,做好后涛声依旧,后来感觉N11M这个显卡是不是有质量问题,特意去淘宝全新的要了一个110大洋啊,做进去也是涛声依旧,后来就用MATS9 测试显存 结果是这样子的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T218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64362271
Write   Error Count: 68561349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1efae738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34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30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2c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28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24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20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1c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18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14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1efae710 00000000 4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0000000 READ  A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后面太长略,

说明显存也没问题,请部像这样的故障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导致的,有哪些细节我没想到的,请指教,I5 450M的CPU会不会导致花屏的故障

网友:
主要上屏白屏,外接花屏,所以我才报的显卡的

网友:
你要先查LVDS条件,在做桥的,白

网友:
外接也花屏应该看显卡供电吧,桥已经排除了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