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用U盘轻松绕过Win XP登录密码

楼主(2012-05-22):
用U盘解决忘记XP登陆密码不能进入系统而烦恼

  所需工具

  1.U盘一个

  2.Usboot(U盘启动制作软件)

  3.winrar(压缩软件)

  这个方法我亲自实验过,并且成功的绕过了XP的登陆密码.我在学校机房做过实验,但是文件格式为FAT32,就不知道NTFS的行不行?本来想一起实验的,结果我的光驱在学校机器上用不起(我的光驱有问题,机器太老了!--穷),学校的机器都是FAT32的,没办法!只有下次做了!

  先说说思路:方法很简单,当你的机器出现登陆框,要求输入密码时,你按下windows键+U看看有什么反映……?不错!出现了辅助工具管理工具(呵呵~~意味着可以运行放大镜)。既然可以运行放大镜程序,那么我们把放大镜程序换成其他的程序是不是也可以运行呢?(我把它换成添加用户的程序不就…………呵呵~~好坏!)思路就是这样的了!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①.制作U盘启动盘。先运行Usboot,然后插入U盘,选中U盘然后点开始。(要破坏U盘上的文件哦!小心!),格式化完了把U盘拔了,然后它会提示你再插入,插入U盘1分后就可以了!我的U盘是1G的,用的HDD格式。

  ②.制作替换文件。要制作一个XX.EXE的文件来替换原文件,但是这个XX.EXE执行后又要达到添加用户的要求。我首先想到的是写一个批处理文件:

  @net user hack 123456 /add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roes hack /add

  @exit

  然后保存为XX.bat就可以了!

  又有人要问我了,我们要的是XX.EXE你却给我们弄个XX.bat你什么意思嘛?

  问得好!我们让它运行XX.EXE就等同运行了XX.bat不就可以了嘛!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用到winrar,用winrar制作一个自解压文件,不就把XX.bat变成XX.EXE了吗?运行XX.EXE就等同运行了XX.bat.(把XX.EXE拷到 U 盘上去)

  ③.替换文件.到COMS里去把第一启动换到USB-HDD,保存----插入U盘,进入系统的c:\windows\system32下去. copy magnify.exe 007magnify.exe (对magnify.exe进行备份,magnify.exe为放大镜执行程序).在把U盘上的XX.EXE拷到system32下,并该为magnify.exe就可以了!

  然后从硬盘启动就可以了!再到XP登陆密码时,你只要运行放大镜就可以了!按下Ctrl+Alt+Del(按2次)用你新建的hack用户就可以进去了!进去把管理员密码改过来吧!

  这样就成功的绕过了XP的登陆密码,只要了一个U盘,好方便.

网友:
用U盘或光盘启动 直接删除密码

网友:
破解密码也挺简单的啊

网友:
现在有很多种方法清除密码啦。

网友:
电脑店的PE自带这个功能,很好用的

网友(2013-01-04):
也就是用DOS命令新建一管理员用户,但是用原来的用户进系统就会多一个hack的用户,算不上绕过吧

网友:
我都用电脑店绕过.感觉省事

网友:
对.这样更好.要是客户的机子是他自己忘了密码,根本不可能让你用改文件的方法使用.只有机子先改了文件才能用,没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