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AMD集成CPU 0.3A掉电........板号LA-6755P

楼主(2012-05-22):
联想G475 AMD集成CPU  0.3A掉电........板号LA-6755P

待机0.01,正常触发,测3。3 V, 5V,1。1V 正常

无发烫,无短路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一下 北桥的可能性大哟

AMD集显的北桥精彩虚焊,加焊后不做风扇长转,不到一个月又虚焊了

网友:
既然掉电肯定是电路问题或温度问题了,好好找找,0.3A一般可能就是CPU没有过,查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现在还有问题,就是第一次冷机开机0.44A 不显 完全拔电,再开机,一切正常!!!这机器修得头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4938-1-1.html

网友:
0.3A电流很小啊,一定是有电压没出来...
查一下CPU供电是否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0752001的北桥啊?可以试着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核心,冷却后上电再试试看

网友:
没出供电啊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掉电问题已修复Q107坏,R788 47K电阻坏(开路)。
些位置有进液痕迹。。。
现在还有问题,就是第一次冷机开机0.44A 不显
完全拔电,再开机,一切正常!!!这机器修得头大!

网友(点评):
说明点火回路出问题咯,

网友:
没出CPU供电,你裸板点试试,还掉就把CPUB+点断掉,供电芯片下掉秋瞅

网友:
已修复,是CMOS电子没装,习惯性拆CMOS电子修板...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楼主,给份图纸啊。谢谢了啊。闲杂也修到这块板子,打短,换了2个管好了,但是现在不触发了。没图纸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8876&extra=

网友(点评):
这是图纸,我上传了

网友:
这种北桥是不是加焊不行必须换新的

网友(点评):
这种北桥蕊片,很薄,温度要调低一些,要么非常容易坏。

网友:
你留个EMAIL 我给你发个图纸

363688531@qq.com
谢谢楼主啊,

网友:
没有COMS 开机到 0.44 不显啊!

网友:
原来不上CMOS电池还会这样的

网友:
我需要图纸啊,给帮忙下啊

网友(2012-06-21):
遇到过没上硬盘不显得机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快,待会回去研究下

网友:
上次也蹦到一台华硕的  不加COMS电池不亮的

网友:
肯定是有哪组供电没有出来才会掉电的!!!查一下一些八角的场管!!

网友:
谢谢楼主。呵呵,原来是3VS供电没有出来,呵呵,还是有图纸方便查找,不过学到了一点,不装COMS电池也会有触发不亮的现象啊。谢谢楼主

网友:
AMD板子的话对COMS电子电压的要求比较高
还要注意AMDCPU易坏
独立的显卡考显卡,集成的考北桥

网友:
多少AMD芯片组的板就是这样,不上CMOS电池就是不跑!或者CMOS电池无电了也会不工作!还有ATI的板也是如此!

网友:
有没有进水的

网友:
掉电基本上都是由于电压没有出来或者后极短路的     建议楼主在仔细的查查

网友:
查下所有的供电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
弄好了没有!!!

网友:
首先怀疑是少电压。确定没有少电压了之后,就是CPU了,AMD的 有座子的座子虚焊。集成板上的就是CPU虚焊。。

网友(2012-07-21):
刚接一台不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