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SL410K的北桥

楼主(2012-05-22):
我这有一台SL410K的北桥坏了 是灌胶的有谁修过这样的机器 成功率是多少 给点建议 谢谢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灌胶和没灌胶 成功率是一个样的

网友:
灌胶的成功率低啊  可能做废掉

网友:
只要不拔掉点,一个样的

网友:
如果灌的是橡胶一样的胶,那成功率有50-60%...
如果灌的是像水泥一样的胶,那成功率几乎为0,一加热,里面的锡会爆出来,而且同边的电阻和电容跟着桥一起拿下来.

网友:
灌胶的成功率对我来说,不是很高
最主要是看技术
小心点也不难

网友:
现在新的IBM 机器的黑胶个人觉得还是好弄的,还是T6和R6的比较麻烦。

网友:
最近弄废掉一个SL410K独显机器,显卡下面严重掉点了,郁闷中。。。。。

网友:
     用返修台做    成功率有90%

网友:
弄过一台这机器的北桥,很惊险。SL410 的,进水烧了的。

网友:
SL410k比T60,T61的好做多了,取下来也不掉点,感觉这种黑胶和T60,T61的不一样,做BGA事温度低点

是的,T6 R6那种是灌了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