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索尼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一台老索尼机器,型号是PCG5314,刚拿来的时候没有待机,加焊南桥后有待机了,但还是不加电,3V 5V正常,开关上也有3.3,14.318也换了,还是不加电,请高手指点下一步该怎么办?
问题

网友:
查一下它的上电时序了 一步一步慢慢来了

网友:
查开关到IO到南桥的触发通道

网友:
看看南桥附近有什么芯片没 没待机需要加焊南桥有点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