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芯片工作原理之————t60

楼主(2012-05-22):
看图,左边的BPWRG  和-THRM 信号都是干什么用的,什么情况下是高,低电平。而这个温控芯片又是怎么运行这呢?膜拜高手指点指点!真的很想知道,,,,,

网友:
12 34 56 78 分别到主板的个角落检测温度 H8读取IC2 总线 -THRM 有效机器掉电 正常工作的时候要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