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ATI独显笔记本进水后白屏求助

楼主(2012-05-22):
一台dell 1545 ATI独显笔记本从左边屏轴部位进水后就出现白屏的故障了,拆机后除完尘没有发现明显水迹,先用洗板水清理了一下主板,然后烘干,用可调电源上电开机测试,白屏,触发后电流跳变到1.4-1.6A左右,此时外接没有显示;拔下内屏屏线后再次开机外接能正常显示;怀疑屏供电和开启信号有问题,实测LCDVDD 3.26V,BLON 3.3V,大家说说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吗?这个屏是LED的屏,以后都是这样的屏了,大家都是用什么工具怎么测试呢?有LCD屏一样的测试套装吗?拜托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A:
LED的屏会出坏了白屏的故障 昨天刚碰到个也是DELL的不过不是进水 就是正常用 然后突然开机白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外界看了下正常  拔插屏线两头都试了依然白屏  怀疑是屏的问题 找了个换下来的碎了但角上显示的通用屏换上就没问题 直接换屏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那块能显示的坏屏试下吧。

网友:
我修本实践很少,经验不足,现在我也是怀疑是屏的问题,但是请问接口大小一样的LED屏的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吗,不会出现插上另一个屏就烧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排除屏线和供电,就换块屏试试

网友B:
你这情况可能是屏上的保险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屏会出坏了白屏的故障 昨天刚碰到个也是DELL的不过不是进水 就是正常用 然后突然开机白屏 能听到进系统 ...

请问接口大小相同的屏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可能是屏上的保险烧掉了

主板LVDS接口附近有F1没断,拆开屏电路板上有个保险F2也是通的

网友:
屏线烧了几个线连了也会白屏,接上主板这头的接口,测测看有没有几个线通了。

网友:
屏线烧了几个线连了也会白屏,接上主板这头的接口,测测看有没有几个线通了。看清楚供电和地,地本来就有几个的。

网友:
屏换下试试啊

网友:
进水 你先试下外接屏 可以亮吗  确定下板子是好的或者坏了  然后屏进水了  白屏可能是  屏供电 没上来 建议你差下  图纸我看不懂 新手 没有主供电 修出来或者直接从板子上面飞3V电压上去
个人意见

网友:
测试下屏信号,那几组,一般4组,正常的1.2V左右,没有就是主板屏线问题,有就是屏问题

网友:
LED的屏 上面的保险很容易坏的   楼主看看

网友:
我感觉是屏线有问题,好好量量屏线是否都是通的。

网友:
看你发的图片 不像是白屏啊,像有模糊的细线啊
··

网友:
感谢的大家无私的的帮助,dell 1545 白屏这个故障换了一块屏修好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那块能显示的坏屏试下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495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