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用一段时间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2-05-22):
华硕笔记本电脑用一段时间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U盘能用,但鼠标不能用,鼠标是好的,系统换过,驱动打过,电重启后又可以用,是怎么回事,有谁遇到过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试试看,

网友:
没错,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U盘都能用怎么会是南桥的问题,可能是USB供电拖不起负载,因为鼠标比U盘负载大些,也许就是+5VS转+5VUSB的场管有点毛病了

网友:
是不是桌面弹出一个对话框,说什么USB集电极电容报错之类意思!曾经在DELL的机器上见过这样的报错!南桥!试试吧!

网友:
额。。。咋都直接考虑南桥啊 难道不会出现5V供电不稳带不起负载啊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楼主,好细心呀,画的这么细

网友:
先看下供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