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电源报废

楼主(2012-05-22):
咋晚一个好电源用来测电压,本来测散热片上的三极管的电压,一端接了电容一端接三极管,一碰灿烂的烟花~把PCB板都烧黑了。把两个二极管击穿和一个三极管都穿了。悲剧了

网友(点评):
你打错档位了吧

网友:
楼主,节哀顺变吧

网友:
不按规范操作带来的后果。

网友:
花了一点学费而已,不用那么心痛嘛  这下楼主有机会学习怎样修复电源了!

网友:
修电源要注意安全.

网友:
最好是一只手握两支表笔进行测量操作。这样因手颤抖也不至于短路。

网友:
楼主是用电流档测的?电压档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我测量的时候,不小心搞短路的,有好几次的,就当交学费的。正常的,

网友:
玩开点吧。。。。。。

网友:
一定得注意安全,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
呵呵 电源报废了没事,人没事才重要,小心为好

网友:
修电源安全第一。注意绝缘。

网友:
不能接负载测电源初级部分电压!非常危险!

网友:
学习了 ,多看多问多查  注意安全是第一

网友:
嘿嘿!总不会一辈子都不失手的吧!

网友:
短路了,还是弄错挡位了。

网友(2012-06-21):
就算是教学费了,没伤着自己很好了。

网友:
把三极管的漏铜C极跟散热片弄短路了吧,那两个之间有云母片和塑胶圈隔开的。

网友:
只要人不报废就万幸,修电源一定已注意高压,我又一次就碰到高压把手心上弄出两个大坑

网友:
烧了就是不仔细,粗心所致哦,昨天有个做了空焊,还没测他就上电,烧了北桥和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