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内电源LITEON ps-5158-8vs遭雷击

楼主(2012-05-22):
联想电脑内的建兴电源,遭雷击,测量辅助供电5V正常,314V正常,开关管没坏,绿线有3V以上的电压。但是短接不启动。发现有个三脚贴片已经击穿,都短路了,上面的字是:ZWA87(其中87是水平方向的),好像是双二极管,不像电源输出的双二极管,那是两边通向中间,这个是中间通向两边。没有电路图,还没修好。向给位求助。

网友:
咋又是雷击哩,偶想起一句话

网友:
算了算了,图都没有,楼主你仔细看看有无地方损坏或者黑了。修不好就买多个吧!

网友:
最好能上图看看,有图的话能大致判断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被雷击的!下次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