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UC3843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台式机电源,5VSB和绿线5V正常,短接绿黑线,无任何反应,查TNY267,WT7510工作正常,UC3843的7脚供电有问题,黑笔接5脚,红笔接7脚,量得电压为1.7伏左右,8脚5伏输出为1.7伏左右,查7脚供电电路,由PN2222A三极管供电,断开与7脚连接的管脚(左),电压为5V,中间管脚5伏,右边管脚12伏,短接绿黑线,三个管脚都为12伏,按说UC3843的7脚12伏供电电路正常,但是UC3843的7脚一接三级管,电压马上压为1.7伏左右,跳过PN2222A,直接把12伏接UC3843的7脚上,电压在6伏左右,8脚有5伏输出,但是短接绿黑线,电源还是不工作,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是UC3843有问题,还是供电电路有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新手修电源,说的不是很明白,电路图不会画,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5-23 10:16):
今天测试,如果UC3843的7脚和PN2222A的左边管脚连着,PN2222A的右边管脚(与变压器连着,中间有一个二极管进行半波整流)12伏只有10伏左右,断开UC3843的7脚,12压电压正常,用此12伏接一12伏小风扇,电压降到8.5伏左右

网友:
UC3843的7脚必须要大于8.3V才工作的。

网友A:
换3843或检查周围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3843或检查周围元件。。。。。。

谢谢,我正在查,因手上没有3843,购买材料不方便,所以想先确定一下是3843的问题还是周边元件的问题或是供电的问题,因为我用12伏直接对7脚供电,8脚有正5伏输出,但是给7脚供电的12伏电压降到6伏,所以有点迷惑.

网友C:
上图看比较直观一些的。不然不好评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图看比较直观一些的。不然不好评判。

,不太会画实物图

网友:
你试一试画一个线路图,工程师会看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正在查,因手上没有3843,购买材料不方便,所以想先确定一下是3843的问题还是周边元件的问题或是供 ...

估计是3843坏了,换一个新的3843后再试试看。

网友:
我估计也是UC3843坏了,昨天又测试了一下,原先是跳过PN2222A给UC3843供电,也就是把PN2222A和UC3843的7脚相连的管脚断开(左边),直接从PN2222A的右边管脚(12伏)跳线到UC3843的7脚,电压从12伏降到6伏,但是这时8脚有正5伏输出了,我看网上好多人说,如果直接给UC3843单独供电,8脚有正5伏输出,那么说明UC3843就是好的,但是7脚的电压又没达到8.5伏以上,所以很迷惑,吃不准UC3843是不是好的,我怕是供电部分有问题,准备找个外部电源直接给UC3843供电,谁知在接线的时候,把正极给焊到了8脚上,估计把UC3843给彻底损坏了,这时恢复原电路,7脚的供电电压上升到了8.6伏左右,但是8脚没有任何输出了,量了其他的脚,都是0伏,唉....看来周末上街得先买一个UC3843了,希望其他没有问题吧,有新的进展再告诉大家吧,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换了一个3843上去,不过是贴片的,这回7脚电压是对的有差不多11伏左右,但是8角只有1.7伏左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2-12-03):
好多这个IC的电源啊,不知道楼主的搞定没.

网友:
我 的 S1224交换机H3C交换机晚上停电后。早晨要等很久才有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也是这个IC的电源,可能是IC的启动电容有问题.之前我就这样修好了一个.

网友(2013-03-20):
也有这3843的电源坏了,来这取经。

网友:
7脚的那个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D(2014-05-11):
学习了,我有台华为交换机,台达代工的电源ADP-30JP,也是不能启动,换了3843也不行,等下换掉那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我有台华为交换机,台达代工的电源ADP-30JP,也是不能启动,换了3843也不行,等下换掉那个电容试试

3842和3843电路,如果其他正常而不启动,一般都是7脚供电脚所接电容失效所致。一般用25V100uF电容换。

网友(2014-11-02):
之前按照老大的指教,换掉那个电容就OK了,我把它焊到背面,这样温度就要低一些,老机能用多久就多久了!感谢各位啊!

网友(2014-12-29):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换了这个电溶也不行,走到死角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UC3843、TW7510全换过了,黑线与绿线短接风扇微动一下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