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笔记本维修 DELL M101Z 进水上网本(附图纸)

楼主(2012-05-22):
新手笔记本维修 DELL  M101Z 进水上网本(附图纸
今天不知怎么回事,一共收到了5个进水的本子,下面是一个DELL上网本的维修过程,
故障现象:上电电流0.06A ,按开机不触发
拿到本子拆开看了一下,EC芯片,供电芯片等部分进水烂掉了,先用洗板水洗干净,上BGA弄干,上电试机,电流0.06,不触发,
拿出图纸,查电路VIN 的PD6有19.5V ,查PR29-PR35 一边有19.5V 一边只有6V ,PQ3 3脚,6v,2脚3.3V ,1脚1。1V,看电路得知PQ3的1脚输出是B+,应当19.5V ,明显不对,断电量PQ3的,1脚对地阻值只有,13欧,说明B+短路了。。。
下面就要查和B+有关的所有线路,查各路供电(个人觉得查各路供电的输出电感是比较好的方法),因为这个机器CPU是集成的,所以在线测CPU输出电感是很小的,所以没有短路,再查3,5V 芯片tps51427 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下面省去再1。8V等供电的过程,都正常)
当查到PL13电感时,对地只有16欧,明显短路了,查这个电感得知是芯片tps51218,这个芯片是+NB_COREP输出芯片,而这个芯片有B+供电,看电路后量PQ45正反电阻都是16欧,应是短路了,拆下来后确实短路了,马上换了一个,通电试机,
正常亮机了。。修复结束。

上一下这个供电的电路部份和图纸。。

网友:
修的不错。。

网友:
还有两个进水没修好。。明天修了。。

厉害

网友A:
呵呵,还有一个联想的进水机,上电后掉电,修好CPU供电(修理过程省了,)然后南桥下面进水了,上BGA后正常开机了。

是啊 没有说清楚怎样维修的啊
是加汗 还是蜘蛛 还是换?????????
重做,还是烤了烤呀

网友:
楼主 可以加个QQ 传授下你修进水机的   经验与思路吗

网友:
进水机有很多烤烤就好    遇到很多  呵呵呵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注意断线!!

网友:
楼主威武  速度呀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呀

网友:
测供电电感对地值   比挨个断开b+相连的各焊点看断到哪路时b+对地值不短了就是哪路的故障   还要简洁些   很好的思路

网友:
进水的有的简单有的难,看运气

网友:
我从上周5到昨天也是天天遇到进水的笔记本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上次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没修好,不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有一个联想的进水机,上电后掉电,修好CPU供电(修理过程省了,)然后南桥下面进水了,上BGA后正常 ...

就是加焊了下南桥。

网友:
楼主真牛  这么简单就搞定 等着收钱了好哈哈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些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机子的高清接口是真的高清输出吗?我直接接高清电视没显示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