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明基上网本cpu发热

楼主(2012-05-22):
一台明基上网本,cpu焊在主板上的,现象是开机cpu发热,十几秒后保护关机,整机电流0.9A,请高手指教,如何查毛病??

网友:
是很热的 手挺不住

网友:
查下CPU供电是不是正常,还有散热有没有处理好。。

网友:
上网本应该没那么热的,还得查CPU供电

网友:
风扇正常,可以进系统,补焊cpu电源管理,还是热

网友:
你先测下电压  有没有被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