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主板维修跑档CF 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22):
今天接一个昂达945GCT主板维修客户描述昨天下班正常关机没有什么异常,今天早上就开不了机。我用检测卡测出代码为CF是不过U问题。没办法拆板,按照常规测了一边各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正常,直接就刷BIOS 网上下了个刷完还是CF 再下再刷这回终于亮了。可是出现一堆的问题,报CPU风扇出错,键盘出错,软驱出错,CMOS检测出错,CMOS电池出错,等等 ,进BIOS复位了一下,直接进系统,系统显卡还有键盘都正常,就是没有声卡没有网卡没有USB。是没有硬件不是没有驱动。可能是BIOS文件刷的还是不对,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后来又刷回原来的BIOS文件,有可能是网卡声卡IO出问题也会档CF ,一个一个的拆一次又一次的开机把IO也换了还是档CF 没办法上来咱们的坛子看看有人说32.768也会档CF,就把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拿换了,开机。。。妈呀。。。还是CF,我就日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手头上也没有波波没办法测信号。我就奇怪了说是CMOS电路故障吧刷个不好用的BIOS文件就能进系统,这到底是哪儿的毛病,我就日昂达了,还没做南桥呢,不太愿意做南桥,先来论坛问问找找高手和同学学习一下先。

补充内容 (2012-5-24 07:43):
问题已经解决了 答案就在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133-1-1.html

还是BIOS问题,没刷好!

网友:
你刷的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没遇到过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先刷个BOIS,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CPU座子问题!

网友:
干 南桥吧

网友:
压下cpu 座, 还有南北桥。   用刀片刮下cpu针脚。  再看下内存那部分

网友:
换 32.768 OK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换南桥

网友:
在官方网站下个正确的bios如果还不好,换南桥试试!!

网友:
在换个BIOS文件

网友:
你 测一下PCI 的 A14  看 是否 对地 在看看  USB的  阻值是否 正常

网友:
A14短了你还能触发?  USB短的话直接就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真是短了,我给忽略了

那还桥吧

网友:
官方找bios刷,还是没声卡网卡就先换南桥

网友:
我记得这种是单桥的。你加焊桥看下